华硕P5G41T M LX开机不显视

楼主(2018-08-17):
华硕P5G41T M LX开机不显视,开几1分钟左右自动断电!
检没COP边上的场效应管上有11.31伏特电压 R68电感脚上有1.31伏特电压!
求高手帮我看下到底哪儿出了问题!
深表感谢!

网友:
在线等。朋友们帮我看下啦!非常感谢!

网友A:
供电  时钟  复位   你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  时钟  复位   你查查

坏了三个场效管
请问CDK0854能用cclo077代用吗

网友B:
就这两只能互代吗? 混用能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这两只能互代吗? 混用能行吗?

可以,型号不是看下面的。看上面。30N03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型号不是看下面的。看上面。30N03

非常感谢谢!非常感谢谢!非常感谢谢!

网友B:
CPU供电正常了,现在不会自动掉电了。可是还是不开机。用手摸BIOS芯片滚烫滚烫的!手都烫起泡了!
看来还有地方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正常了,现在不会自动掉电了。可是还是不开机。用手摸BIOS芯片滚烫滚烫的!手都烫起泡了!
看来还 ...

BIOS芯片发烫,查一下各脚电压看看。会不会是BIOS芯片挂了。一般很少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芯片发烫,查一下各脚电压看看。会不会是BIOS芯片挂了。一般很少这种现象

非常非常感谢您的热情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这两只能互代吗? 混用能行吗?

Mos管只要N和P不要搞错,都可以换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