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充电5分钟,通话10小时"的快充技术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8-08-17):
oppo"充电5分钟,通话10小时"的快充技术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初步:
从公布的图上来看,第一段充电倍率6.6C即16.5A,对于控制电路而言电流这么大很不容易做,很厉害。由于现在也还不知道电池尺寸重量这些参数,电池技术还不好评价,如果在常规能量密度下可做到这种倍率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不知道这个手机有多厚?

网友:
快充技术的三种模式
1.高电压恒定电流模式
一般手机的充电过程是,先将220V电压降至5V充电器电压,5V充电器电压再降到4.2V电池电压。整个充电过程中,如果增大电压,产生热能,所以充电时,充电器会发热,手机也会发热。而且这样功耗越大,对电池损害也是越大的;
2.低电压高电流模式
在电压一定的情况下,增加电流,可以使用并联电路的方式进行分流,恒定电压下,进行并联分流之后每个电路所分担的压力越小,在手机中也进行同样处理的话,这个每条电路所承受的压力也就越小;
3.高电压高电流模式
这种方式同时增大电流与电压,这样由公式P=UI,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这种方式是增大功率最好的办法,但增大电压的同时会产生更多的热能,这样其中所消耗的能量也是越多,并且电压与电流不是无限制的随意增大。
我用的一加三,一加三采用的dash闪充就是oppo的5V4A,功率20W的方案,使用半年没用发现对电池的损害和电池的寿命的影响,发热也小,比以前的小米充电烫手强多了

网友:
oppo自己说是低压充电,那么肯定是用的大电流,在大电流的情况下,各种发热问题,还有对各种元器件都是比较大的挑战,看有没有内部的人出来解释解释

网友:
OPPO的闪充技术参数是5V4A,多路并联充电。以3000毫安时电池来算,相当于用2个5V2A的充电头给2块1500毫安时的电池充电。比单路的5V2A充电速度快一倍又不因为真正大电流而发热。我更愿意把vooc闪充标称为双5v2a而不是5v4A。理论上讲,如果oppo愿意,甚至可以开发出3路充电,5v6A,当然在线材上也要稍作改动,另外多加2个触点(总共6个触点),这样的话3组1500毫安时电池总共4500毫安时充电速度与3000毫安时电池没啥明显区别,就看oppo愿不愿意,市场买不买账。

多路充电其实门槛不高,高通的QC3.0改动一下变成多路充电甚至可以充得更快,比如3000毫安时电池分成3组1000毫安时并联,每一组12V2A来充,不计涓流充电的话估摸着20分钟不到就能充满

网友:
OPPO 2016年2月:    2500毫安时 * 3.8伏 * 55% /  5分钟 = 63瓦

OPPO 2016年2月:    2500毫安时 * 3.8伏 * 55% /  5分钟 = 63瓦

华为荣耀Magic 2016年12月:    2900毫安时 * 3.8伏 * 40% / 10分钟 = 26瓦

5V2A的充电头就是10瓦,
26瓦 让华为做 能做出产品,

63瓦 能做出产品吗?充电头,线,手机内充电芯片,哪个环节 跟不上 就完了

网友:
是牺牲了一些代价的。看消费者买不买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