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黑将GTX650TI 1G DDR5 128BT装完驱动 设备管理器里提示有感叹号!怎么修?

楼主(2018-08-17):
影驰黑将GTX650TI 1G DDR5 128BT装完驱动 设备管理器里提示有感叹号!驱动换过好几个了 一样。分别率只能到1024X768 怎么修?

网友A:
刷BIOS看看,                                                       不行就是GPU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BIOS看看,                                                       不行就是GPU坏了

刷了 BIOS 反而多屏 而且花屏,但分辨率可以调到1080  也依然有感叹号!参数一样的BIOS 但为什么会有变化呢?刷回原来的 只是有感叹号和分辨率上不去而已。

网友:
显卡坏了,修显卡,换个显卡芯片什么的,我也不懂,打驱动打不上就是独立显卡坏了

网友C:
看起来应该是核心坏了,加焊下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刷了 BIOS 反而多屏 而且花屏,但分辨率可以调到1080  也依然有感叹号!参数一样的BIOS 但为什么会有变化 ...

把原来的显卡驱动卸载掉,去官网下过安装,有些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应该是核心坏了,加焊下试试

加焊了,一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原来的显卡驱动卸载掉,去官网下过安装,有些可以

去官网找试过了,,一样的情况。。。。。。。。。。。。。。。

网友:
650 650TI的卡 开焊的少  我感觉还是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多换几个系统试试,有些系统就是不兼容

网友:
有些显卡是套牌货,驱动就不好找

网友:
应该是芯片坏了

网友D:
试过很多这种显卡没有一个能搞定的,可能是我没有BGA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过很多这种显卡没有一个能搞定的,可能是我没有BGA吧

这种情况的,我有BGA 也一样搞不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