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USB_OC

楼主(2018-08-17):
师傅们TSICT这个点位图软件可以看元器件参数吗,为什么我一点开搜索USBOC下面罗列的几个选项,按回车就什么反应都没有呢

网友:
你用的什么版本打开的,还有在什么系统下运行的,你可百度云盘分享下我来帮你分析

网友:
直接点击下面的选项就可以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