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板号820-00165-a 1.6g 8g无法安装系统

楼主(2018-08-17):
如题   A1466  板号820-00165-a  1.6g  8g    把装有苹果系统的硬盘装上机能正常使用。但不能重新安新系统,不管是苹果系统还是WIN系统都安装不了。硬盘也换。现在不知从那下手

求助坛友给点见意

网友:
装苹果系统。文件复制完重启就提示安装失败。

网友:
或者说有没有大哥接这个问题的

网友A:
是否出进度条就卡死,也有可能内存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出进度条就卡死,也有可能内存出问题

不卡进度条。重启后会报安装失败。请重启重新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出进度条就卡死,也有可能内存出问题

维修站检测说是内存问题。不过2G一个。四个不知换那个。料板上又没有2G一个的。不敢进货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