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98白屏

楼主(2018-08-17):
苹果A1398开机白屏求助,开机有开机声音,但是没有图像显示,插U盘无法识别一样白屏,键盘灯亮,大小写切换正常,就是白屏,求思路

网友:
求高手指点,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接外显试试看。
先排掉屏问题

网友:
把硬盘拔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