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A1398开机白屏

楼主(2018-08-17):
苹果A1398开机白屏求助,开机有开机声音,但是没有图像显示,插U盘无法识别一样白屏,键盘灯亮,大小写切换正常,就是白屏,求思路

网友A:
这是屏的问题,还是屏接口的问题

网友:
这大哥还有几个号发同样的贴。。。我只能说是电脑问题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屏的问题,还是屏接口的问题

先换屏试试,问题一样就显卡了,恭喜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