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手机大电流烧背光维修

楼主(2018-08-17):
     苹果6S的手机,开机大电流3A以上,主板冒青烟!
     来迅维学习手机维修一个多 月了,今天从老师那里拿来一个故障板来修,
主板的成色还不错:

接上电源加电一瞬间电流一路狂奔到4A以上

然后主板的CPU附近就开始冒
青烟,赶紧断电!拆掉CPU屏蔽罩,发现刚才冒青烟的置是在背光芯片,主升压
电感已经烧的发黄,打值发现升压电感,电容,二极管全部是0.
     把升压电感,电容,二级管全部拆除,发现二极管的焊盘已经烧坏,先补焊盘
测量发现电感烧断,电容短路,二极管
短路,在主板焊盘上打值,连接背光升压芯片的引脚对地值全部为0,所以判断
背光升压IC可能已坏,拆掉背光IC

给主板加电,发现电源再打背光IC焊盘上的各个点的再上电观察电流为50mA,
加电大短路问题已解决,
给主板上屏,再次开机测量背光IC焊盘上的主要引脚的电压值:
主供电4V左右已经正常

再测量1.8V供电也出了,

I2C控制总线的两条线路电压1.8V左右也正常了,

由此可以断定背光IC已经烧坏,更换背光芯片,和升压电路中的电感,电容,二极管
这里我只装了主升压的电感和二极管,

也可以让手机正常开启背光.给手机上屏,并加电,手机正常亮白苹果,进入系统了

50mA的小漏电只能进系统后观察手机的哪个功能不正常再修了,
我这个是ID板,后面的就没法修了!!

贴子就分享到这里,再见!!

网友:
大哥,你这青烟冒的好啊,直接就看到故障点了,就是没爆炸有点可惜双击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