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笔记本第一次亮机过程

楼主(2018-08-17):
实操亮机过程
经过实地一个多月的高压培训之后,我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实操板,经过自己一波三折的折腾后终于亮机了。下面就来分享我的修机过程!
拿到板就首先来看一下这块板的型号是仁宝的8581P,

接下来就看了这块板的外观,没有进水的痕迹,但是有明显的缺件,还发现板子被人做过手脚,有几个固态电容
直接没装

就给它装上了, 其他的就没啥明显的破坏了。
   接下来用万用表对各大电感打值,一圈打下来发现PL5这个电感对地值为0,对地短路

  记录下来后继续对公共点打值,通过打值后发现公共点也对地短路。
   发现PL5这个电感是给公共点滤波的,公共点短路了它耶被拉低了!接下来开始排除公共点和电感短路的故障,一般公共点短路就是电容短路和上下管击穿。就开始在公共点产生的位置往前查,到了一组mos管。粗略一看正常,就是一组上下管的感觉,但是感觉怪怪的,仔细的对着电路图看。耶,这两个管子是隔离管,并不是上管s级接下管d级,而是s级接s级。
电路图是这样的
  换过来后还是这样,还短。经过一番测量发现从前面换的那个mos管的d级到电池隔离管的d级都短路了

                                                把所有的电容都检查并换过几颗后,对地值有所提升,到了43,还是短路。一下子没有了思路了,就问了一下肖明老师,就说了一句公共点去了哪些地方呢?恍然大悟所有的上管D级不都是公共点吗!
  马上又对所有的上管进行排查,但是并没有发现短路。突然发现3V电感的旁边有颗电容不太对劲,
在电路图上查看这颗电容为上管D级的滤波电容

拆掉后公共点阻值正常
,电感也正常了
  然后对照电路图把之前发现缺件的地方补上后就准备上电。
  上电后待机电流正常,量了一下公共点,有19V,上管G级有25V,到了这里供电部分就算完成了。哎,感觉身体被掏空啊,哈哈!
接下来去量了3V5V,发现没有出来,又继续,待机芯片的排查,根据黄老师和肖老师跟我们讲的待机芯片的条件就先查了供电,发现芯片没有供电,在电路图上看到是16脚供电根据电路图
的来源查了下去。发现这个供电是电池电压经过二级管和电阻改名的
但是电阻没有装
估计就是这个问题了,装上后3V.5V出来了。
  接着测量各个供电,触发前的各个供电都正常,准备触发。
   触发后居然没反应,检查EC的条件正常,排查它的触发电路,到开关信号这里,电路图
发现这个这个管D8没
,开关信号都没有肯定触发不了啊。装上后能触发了。发现各个供电都正常,尝试上U,准备亮机。
  把内存和CPU装上后上电,电流上到0.7A就不再跳变了,外接不亮。接键盘也不亮,没有拍到照片就不发了。这种情况应该是挡内存。
  示波器测量BIOS片选和时钟都读了
  而且存供电之内的都有,BIOS也是好的,为啥不来读内存呢,难道桥出问题了。实话就是弄桥的话那就是必死无疑啊,就去问老师这是神马情况,硬着头皮准备换桥。老师过来后说各供电正常了吗,测过了吗?测了,都有了。老师拿过我的板观察起来,问我各个芯片的升压电容装完了吗?都是哪里的电容换上去的?估计是电容的问题,我就把我装上的电容指给老师看,并说明有两个电容不是在升压电路上拆的。老师找来一块料板把我换的那两个电容替换掉后,通电测试。
  发现电流到了0.9左右,老师说差不多了,估计可以亮机了。
  就接了显示器,通电后还是不亮,估计还是没过内存。用示波器抓内存SMBUS总线的波形
果然还是没过内存,可能内存槽有问题,没插好。清洁了一下又试一次,
读内存了。
  又用屏码片测EDID的信号
读屏了 又去老师那里确认了一下,成功
  本次修机就到此结束了,感觉修机不容易,且修且学习!

网友A:
有机会一定要实地学啊,纯属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机会一定要实地学啊,纯属爱好!!!

实地是很不错的,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基础差的来说就是一个跳板一样的平台

网友:
公共点短路,一般用烧机法,当然有明显烧坏的电容可先摘除。最后如果不亮机,一般也擦一下内存。别人动过的机器缺件能一一检查出来实属不易,另外示波器楼主用得很熟,好多信号我都没打过交道。升压电容是升压用的吗,我在一款IBM机器上遇到过5V升压后给N沟道场管G极供电的贴片电容短路的情况,你是指这种电容吗?总之,楼主不错!

网友:
不是,我这个是公共点的滤波电容坏了,导致公共点大短

网友:
一只手扶两根示波器探头的姿势好骚啊

网友:
实地是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