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35U3C-A03触发不亮机

楼主(2018-08-18):
       本人不会发图片,就是今天维修的日记,三星535U3C-A03不知有没有记错型号。触发不亮机电流有跳变到0.55a - 0.6几a,内外接屏不显示,
客户之前可以正常使用,但放下很长时间无用,开机就什么都无显示了。告诉客户就是主板有故障了,同意拆机维修。马上拆机开到APU,加桥的。心想就是RTC不正常,测电子电压3.0v正常,哪就放放电看看,电流跑的都是一个鸟样,无显示。感觉还是桥的RTC不正常,找到桥上RTC复位电容,位置在主板上,桥的一角有丝印,最近位置的电容就是,万用测电压是正常的电子,电压3.0v。插上适配器也有3.3v。无意中我就断开所有电。。。是所有。万用表二极管档,测RTC电容两端,正反值完全不同一边是无穷大,一边是0.6几。当我测过之后接回上RTC电子。再触发电流立马不同了,0.5几a很快跳变到0.8几a之后就亮机了。再试机,我断电。很快不用等一分钟。就重复以上电流触发又不亮机了。
我就想,再用万二极管档,再量下RTC电容位置的正向值,都是0.6几,再接回上RTC电子,再测电压和以上一样。这时我再触发开机又可以亮机了,当断开所有电,也可以不用断开RTC电子。不用一分钟的时间,开通电触发开机,又不亮机了。我再重复以上过程。又是一样,大家说神奇么?我自己知道这是AMD单桥的RTC电容通病了。但是不知道的是,竟然用万用表这样量测下就可以亮机,这是我重复了很多次验证过了的。
最后就把,桥上的RTC电容折了想着就解决故障了,谁知开机触发有只背光,但跑的电流同有正常亮机电流差不多。感觉想是不是,无了电容
RTC复位延时,不正常呢。导致启动不正常,于是随便折一粒大小相同的电容焊上,开机一齐就正常了自动入到BIOS了(因为无接硬盘)。
好了完,大家不要怪我。。。写得luo suo了。希望大家给给分啊。

网友:
amd的复位电容都容易坏么,看楼主一开始就确定是rtc这块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