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专业知识和别人打赌,我输掉了芙蓉王。不喜勿喷!谢谢

楼主(2018-08-18):
我承包了一家乡镇的小医院,负责里面的所有电脑维修与调试。记得有一次,整个医院的网络全部都瘫痪了。门诊部也收不了费用!院长急疯了,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早饭都没吃,骑着我的摩摩车赶赴第一现场,当我到达医院时,仔细观察了一番后,发现每台办公电脑显示屏的右下角,都有个小对话框白色的,提示"ARP"地址正在遭受攻击。随便打开任何一间网站都慢的跟乌龟一样。基本上已经脱离的网络的状态,要等很久才出来网站里面的一小部分图片,当时,我脑子懵了。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盘查了?我的第一反应是应该是机房里面出了问题。说实话,我维修家用的个体客户要多很多,所以像这种小企业组网机构的话,我真的一点经验也没有?不管了,我直奔医院大楼机房先看看情况再说,一推门发现里面就一个光纤猫,和一个有线的无限TP8口路由器,2个24口的交换机。密密麻麻的网线杂乱无章的排序在我眼前,医院的同事一直追问着我,是不是我的网络被黑客正在攻击?这可怎么办?我心里也没有底,所以就没有回答他,只是在想怎么处理这个故障呢?我大胆的把所有的交换机和一些外置设备如:有的医生办公室还加装了无限WIFY路由器,我也不知道到底楼下有几个多加的路由器?把网线断了再说,结果很让人惊讶。我测试一下,单独的用一台笔记本插网线,上网很正常,网速超快。但我只要把后面的交换机和接上去,就又不停的在每台电脑上提示 ARP地址正在遭受攻击,医院同事估计自己也搞了半天功夫,在我面前说的头头是道,这里什么换过了,用360修复软件也试过了,那里重插了网线还是不行!他这么一说,把我的思绪更加打乱了,带着我跑这个房间那个房间的看,一上午的功夫就耽误在了这里,都怪自己没经验。后来重金在省城请来了,一个好嚣张的小伙子, 他发现了问题,解决了这个ARP攻击的事,医院的同事都赞不绝口呀。。。当时对我的打击很大呀,表面上无所谓,实际心里在滴血呀。。。不知有人理解我此时的心情没?更可恨的是,他告诉了医院的同事,说这个事情不要告诉我。这是真事,我的性格又是那种比较内向的人。很无语,听医生同事说他把医院的路由器换了,还改了几个IP地址。结果网络就恢复正常了。。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大概有4-5个月,就在昨天 医院同事又给我打来电话,说医院的网络又不行了。要我过去看看,还是和以前的情况很类似,本地连接显示都正常,但都没有网络,但手机连接wifi的信号,都上网很快。只有电脑上网就不行?基本没网,开一个网页要等半天。还不来米……    后来医院的同事说,我发现了问题。只要我把这个tp-link的无限路由器拔了就大家都正常了,估计是问题出在了ip地址上,我用电脑ping了一下ip地址,192.168.1.89 。子掩码:255.255.255.0 默认网关:192.168.1.1 。 他硬要我把这个路由器的地址改成:192.168.9.1段,我说这么改的话,不在同一段位的ip地址怎么能上网?两人争吵了半天,我说我和你赌一包芙蓉王!如果这样可以上网的话,我买包烟给你抽,他同意了。一言为定。 两人打赌, 开始了进行试验。 结果我输了……  在我的脑海里,我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不断的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求大神指点…… 给我说说仔细好吗?
不在同一段位的ip地址为什么可以上网????谢谢。。。楼主要帮我顶上去呀。。。。谢谢

网友:
路由器可以级联啊,一级、二级、三级......
其实我也不懂网络哈。

网友:
你都不把网络结构画一下。。。

网友:
得看你这个无线路由与上级交换机是插的WAN口还是LAN。如果插的是LAN口,人家这么改就是正确的

网友:
好尴尬,一而再的难为情,只能说楼主不用心,缺乏敬业精神。

网友:
居然还有这么个板块,第一次来,挺有意思。看楼主的经历让我仿佛回到了刚开始接触企业网络的阶段。其实楼主还是太嫩了,路由器下面还可以接路由器,但每个路由器的IP地址范围是这个路由器分配的,地址添多少都可以。

网友:
网络拓扑是什么样的?交换机是三层吗?路由器是当AP用吗?
小医院的网络应该不会很大,楼主看你描述估计你对网络这个一块应该不是特别熟悉,平时设置家庭网络路由器居多吧。
你可以下个华为的eNSP还有华为的各种设备的配置手册自己多练习练习。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子掩码的设置……我的理解就是这些……不知对不对……

网友:
你还是不明白   他 把路由器 重新组成新网段

网友:
192.168.1.1 设备地址一样,有冲突

网友:
现在这门槛真的是太低了,连基础知识都没有都敢搞门面开展业务

网友:
就看你选项里有没有打开DHCP了,这个理论很简单的,一层路由播号,二层路由接WAN口可以改网段IP防冲突,也可以接LAN口,但要关DHCP,就是这样的

网友:
ARP攻击的问题你搞明白了吗,没有当时问问那个省城来的高手啊,有可能就是IP冲突了

网友(2018-09-17):
现在这种情况多数是因为用户私接路由器造成的,其实原因很简单,主路由器的的地址和用户私接入网络的路由器地址相同了,也就是这个单位网络同时存在两个同地址网关了,就会造成ARP攻击假象,解决也很简单,如果允许建议更改主路由网段和地址,但是因为特殊原因不能更改就要找出那个冲突的路由器,方法也很简单也很多。楼主的问题用户自己也找出来了就是那个无线路由器,直接把这个无线路由器网段给改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