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C540一体机的LM230WF5屏,闪屏,VGH-E及VGH-O电压跳变,这屏可修复吗?

楼主(2018-08-18):
如题,屏颜色不正常,也是几秒钟跳一次,VDD=4.88V,VCOM=4.63V,VGH=26.9V,VGH-E和VGH-O在+26.8至-5.1V之间跳变.求助这屏可以修复吗?

网友:
竟然找到同样故障的屏,但是貌似也没有修好.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60318-1-2.html

网友:
我没去修,直接换屏给客户

网友:
LG屏   够呛哦

网友:
换屏来钱快

网友A:
我其实有实践过,可以用段时间,就会又这样,把vgh到软排线一组割了就可以,靠另外一组用坚持不了一个月会又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其实有实践过,可以用段时间,就会又这样,把vgh到软排线一组割了就可以,靠另外一组用坚持不了一个月会 ...

看来还是VGH电压的问题,也许是这个屏的通病吧。
劝客户换屏了。

网友:
都是劝客户换屏的,钱也不少赚,何必去修他,对吧

网友:
我去  这种我都直接换票的

网友:
一看到这种故障,应该想都不用多想,直接换屏吧!
如果是全屏故障,还有修复的可能。

网友:
这个直接换屏吧,之前也遇到好多这样的,都是让客户换了,修起来应该不划算还一定能修好

网友:
一看到这种情况 一般都直接给客户报换屏的价格

网友:
屏问题。怕是修不好的。让客户换屏吧。

网友:
这款换了屏幕刚开始还能用,过了两三天会又不行了。难搞

网友(2018-09-20):
之前也碰到这种屏,没什么结果,期待大神出现给解答一下

网友:
遇到过一样的问题 ,开机看到这个情况直接放弃了,报价换屏 ,遇到好几台了惠普 联想都有报价换屏,有说是看看再说,有的直接换屏。

网友:
我碰到这种故障都是直接换屏。。。

网友:
现在电脑便宜了,一看到难搞的,而且也忙的情况下,直接跟客户说换。

网友:
你把左边vgh到屏软排线的一组割了试试,不行就割右边的,割板上的线不要割软排线,我试过割左边可以但是只能用一个月左右最后退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