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8S50机芯液晶电视不开机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8-08-18):
创维8S50机芯液晶电视不开机多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创维40E510E机芯液晶电视

  主板板号:5800-A8S50-0P90

  主芯片型号:MSD6A818QVB-X1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不开机

  在卖家电老板手中接修一台创维机,卖家说液晶电视不开机,目测机器,机型为40E510E,先通电,一看亮红灯,按键和遥控均无效,确实不开机。

  拆壳,8S50机芯,上表先初步测量了一下主板接口上的电压,有待机电压和12V,无背光开启信号,主板上屏供电也是没有的,现在问题明显了,主板坏。

  拆下主板单独维修,顺带把散热片拆下来,主芯片为MSD6A818VBQ-X1,来个整板图:

创维8S50机芯液晶电视不开机多故障维修 图1

  此板是单12V供电,采用NOR+EMMC架构,先给板子接上电,通电测得板上各组电压,发现有两组DC-DC无输出,其他电压正常,再测它们的对地阻值,也没发现有短路点,回头找那两组没电压的原因,突然看到板子有点不对头。

创维8S50机芯液晶电视不开机多故障维修 图2

  细看之下,转修机,EMMC好像被动过,上面的字也模糊不清,用手擦了下,谁知道这一擦,把EMMC给擦下来了,还真动过,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好的,重新给EMMC植好锡,用离线座读了下,发现读不出来。

创维8S50机芯液晶电视不开机多故障维修 图3

  编程器提示有错误,以为没放好,怕接触不良,就使劲按着座子,用4bit和1bit读也是这提示,看来EMMC是牺牲了,原型号为东芝THGBMAG6A2JBAIR,找了块THGBMSG6A2JBAIR换上去。

  光顾着搞EMMC去了,焊好后一时忘了那两组没有输出的电压,就焊了串口线,想看下打印,通电,有打印了,看来板子有希望了。

创维8S50机芯液晶电视不开机多故障维修 图4

  看到这个打印时,突然觉得有点熟悉,后来想起是一位朋友讲过这种打印,说是EMMC选择电路问题。可哪里是选择电路呢,没图纸,求助朋友找了份图纸,对着图纸找。

创维8S50机芯液晶电视不开机多故障维修 图5

  这一找又找出问题来了,R233、R234、R235这三个电阻全没了。我也是醉了,为什么上一位师傅要把这几个电阻弄没了,还把EMMC附近线路板给划断?还原电路吧,可R235这个电阻不好找,跟朋友说明情况后,说此R237处正常电压是1.0V,不好找电阻就直接从内核1.2V处飞一根线过来。听朋友的飞线,找1.2V,修到这里,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一开始测板子上各组电压时,有5V、3.3V、1.5V,唯独没有1.2V,对着图纸找了下内核供电,刚好是那两组没有输出电压的DC-DC芯片处。

创维8S50机芯液晶电视不开机多故障维修 图6

  这就怪了,如果这两处没有1.2V,怎么可能有打印出来,再通电看下,此时板子仍然有打印,这时这两处测得有1.2V电压。

  怎么回事,开始测得没有的,怎么现在又有了,难道一开始我弄错了?反复开关机试了几次,都有正常的1.2V输出。

  先不管它了,从这里飞线到R237处,再开机,打印显示进控制台了,由于我装上去的EMMC之前,先把它擦除了下,是空白芯片,所以开机后会自动进控制台,手上没主程序,只好再麻烦朋友传个软件了,剩下的就简单了,直接在控制台下cu升级,升完后,板子也能正常开机了,心里那个高兴啊,想着这板子也太简单了,装上机子试机,悲催的事由此开始......

  装好机估计放了不到20分钟,发现指示灯变成红色了,待机了?可按遥控和按键都没用,死机了?!拆壳,发现有一个1.2V掉电了,是个AOZ1036芯片,从旧板子上找了个一样的换上去,有1.2V输出了,机子又能开机了,可放热后又死机了,量那个电压,这会2个1.2V电压都没有,关电再开,1.2V还是没有,两个1.2V同时没有!不知道是不是热机出现这问题,就关机冷却一会,发现又能正常开机了,那2个1.2V电压又有了。这期间留意到,有时候只掉1036芯片那个1.2伏电压,另外一个1.2伏还有,总之这2个1.2伏电压时有时无。

  这中间还有段插曲,死机时,有时候两组1.2V电压都有,同时打印也没什么变化,就想着去测复位和晶震电压,这一测,又出问题了,复位竟然有1.5V,肯定不对了,不死机才怪。

看图找复位电路:

创维8S50机芯液晶电视不开机多故障维修 图7

  测Q125 E极有4.7V,B极4.9V,C极1.5V,在路测量Q125没测出问题,难道是热机后性能不良?管它呢,换了再说,再开机,又正常了,这回试机半小时都没死机,以为好了。可还是不放心,也想不通,为什么两组内核供电时有时无,复位又不正常,这板子到底是复位问题引起还是那2个内核电压不对引起不开机呢。

  这还没完呢,机子40分钟后又死了,再测复位电压仍然是1.5V,两处内核供电也有,通过之前测量的数据分析,Q125基极电容应该不会有问题,修到这,没招了,再次咨询罗老师,把情况和心里的想法一说,让我查那两组内核供电,在没有时应该测量下它们的使能脚是否有电压。

创维8S50机芯液晶电视不开机多故障维修 图8

创维8S50机芯液晶电视不开机多故障维修 图9

  这是图纸上的两组内核供电,可板子上装的芯片只有1036对得上,另外一个板子上装的是3015,外围元件也跟图纸上有点区别,百度查3015第8脚是使能脚,跑线路发现1035的第5脚使能脚和3015的第8脚是相通的,无1.2V时测得它们的使能脚为1.0V,老师说太低了,查ON/OFF这个信号这一路,按照老师说的去做,顺着这一路跑线路,发现是待机3.3V经过一个电阻得来,板子上位号为R3P7,图纸上是没有的。

创维8S50机芯液晶电视不开机多故障维修 图10

  照着板试着画了这部分的图,没找出哪个件有问题,试着把Q1064取掉,1.2V有了,此时测得使能脚有3.29V,能开机了,反复开关机,1.2V都没问题,接着试机,这回1个小时左右没死机了,这回应该找到问题了,把喜讯告诉朋友,得出一个结论——复位不稳必是内核有问题,之前听朋友说过这句话,可惜我给忘了,今天真正让我见识到了!

  后来店里来了一位顾客,抬着一台大肚子电视要我修,修好后为了试他的机子,把板上的视频线拔过来插他电视上,观察了会,没问题,交差收钱,回头看板子,屏幕黑了,指示灯红色了,又待机了?按键和遥控均无效,又回到原点了。断电,再开板子又能正常开机,画面也正常,想想刚才打岔的那会,应该是无信号自动关机了,为什么二次开不了机,把图一看,我拆下来的Q1064是受控的,拆下来后相当于直接给两个DC芯片使能脚一个高电位,由于我每次开关机都是交流状态下,板子是记忆开机的,所以是直接就开机了,待机后自然是开不了的。为了稳妥起见,把Q1064和Q116全换了,再次开机,又正常,放热后,用遥控关机再开机也能正常,同时再测DC芯片使能脚,有1.9V,继续拷机中...

  悲催的事又发生了,板子又死了,这回同样测得两个内核供电时有时无,不管它们有无电压输出,它们的使能脚也最少有1.45V,哎哟,修这么久了问题还没找到,而且还反反复复,真是头痛。

  想来想去,有可能是这两个DC芯片性能不良,手上没有,只好来最后一招了,用可调电源小板替代,看到底是不是内核引起的问题。

创维8S50机芯液晶电视不开机多故障维修 图11

  再接着拷机,反复遥控开关机,一时没出问题,同时监测两个DC芯片使能脚,发现冷机时是1.45V,热机后1.9V,再多放会,仍然死机,用小板代还死?!

  要抓狂了怎么办?折腾了这久,现在彻底没招了,只好再次咨询朋友了,把前前后后情况一说,问我复位呢,正常不?一拍脑袋,怎么把复位给忘了,赶紧测复位,1.5V!吃惊,又绕回开始那会。

  关机,冷却会板子再开,监测复位电压,开始正常,热机后,问题显出来了,复位端从零点几伏慢慢往上升,当升到1.5V时死机了,跑线路发现复位端是直接到主芯片底部,看图也是直接送到主芯片里,罗老师说,好办,让我先搞清楚,这个电压是从主芯片处漏过来的还是三极管那边过来的,断开R1688就清楚了。

创维8S50机芯液晶电视不开机多故障维修 图12

  绕了那么久,这回清楚了,电阻右端有慢慢上升的电压,左边正常,主芯片漏电了!要么换主芯片要么把复位端接地。这情况当然是接地了,接着拷机,让人心情愉快的是,这回再也没死机,无论中途怎么遥控开关机都没问题。板子修到这,算是修好了,可我不太肯定这板到底是哪个问题,还是两个都有问题,就在网上买了两个型号的DC芯片,打算全部换下,看看到底是不是芯片性能不良,三天后配件回来了,把小板拆下来,装上两个小芯片试机,悲催的结果,热机死机,无屏供电,无背光开启信号,但这回指示灯是开机的绿色,关电再开,红色指示灯,2个内核电压没有,使能脚有1.45V,折腾来折腾去,没办法,机主又催机,最后还是用小板替代了2个DC芯片,连续再拷机一天一夜,中途随便怎么玩都没问题,至此,创维8S50机芯液晶电视不开机多故障维修结束。

机子就这样修了,有两个问题不太清楚:

  一是这板子1.2V输出为何时有时无,两个芯片外围电阻也查了,没发现问题,就它们附近的电容没查。当用原机芯片试机,热机后出现问题还想着主芯片虚焊来着,可我没有BGA焊台,就用小板替代下,无论怎么放都没问题,这就排除主芯片虚焊的可能性了;

  二是,复位端为何直接接地,板子也能初始化,按理复位端在开关机瞬间是有高低电平变化的,咨询过朋友后,MSTAR外部接地时,芯片就默认为内部复位,还有,我这板子是两个问题——内核供电不稳,估计是板材漏电,其次主芯片漏电导致复位不正常!

修机总结:

  现在回想整个维修过程,还真是曲折,光试机就花了好长时间,又绕了那么多弯子,一机多病的症状还是头一次碰到。如果没有朋友的耐心指导,还真不知道要耗多久,说不定也修不好,再次感谢!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这么有耐心不容易了,我比较好奇费用怎么收

网友:
                        这也可以修啊

网友:
厉害呀这都能修好              学习了

网友:
技术过硬,也有一种和故障死磕的精神,只是这样修好能收多少钱?淘一块板子要多少钱?

网友:
耐心好 技术又是大师级别 我只能望洋兴叹了

网友(2019-02-20):
好精神。好内力。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我在年前也修过个机型,就是主芯片虚焊了,没解决好,最后还是换板了事。这个板子就是芯片坏的最多,散热不好造成的。

网友:
高手  现在emnc容易坏

网友:
图文并茂      厉害

网友:
这样的文章最有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