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X50J板号X550JX REV:2.0不跑码

楼主(2018-08-18):
华硕 FX50J板号:
X550JX REV:2.0板载CPU和内存的,
电流大多时
跑到
0.55不动
有时又跑到0.8不动,
测所有供电都正常,而且
PCH和CPU的复位都有
。CMOS电池放电后一直自动开机,电流有时0.5有时0.8不动,刷BIOS无效,确定BIOS是好的。此机客户放了一年多坏的,板载内存也已排除,
刷BIOS

网友:
板载内存也已排除? 是拆除了吗?屏蔽了没?

网友:
不用想了,CPU挂了,这个板子我都修了不知道多少了,基本都是U挂了

网友:
算了,这机子不好搞的,排除BIOS,排除内存,主板上也就是CPU有问题了

网友:
南桥与cpu之间数据线问题.但是---南桥与cpu在一起

网友:
你内存是屏蔽了吗?

网友:
这个板的CPU和桥都是独立的 ,客户说就是放了一年没用坏的,CPU给放着没用坏了说不通啊,桥放着没用坏得多,因为桥有待机

网友:
表示有点没看懂,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复位电路问题,你慢慢跑线查一下。

网友:
CPU的G和复位都正常,准备换PCH试

网友:
CPU的PG和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今天凉快换了PCH故障依旧。这个板成色新没修过的,客户说就是放着1年多没用才坏的,插电自动开机电流直接0.5A不动

网友:
按照图中方法试着屏蔽板载内存一点效果都没有

网友:
有smbus么? 内存复位出来了没? lpc 正常么 这款u坏的少的

网友:
内存的SPD.VDD.VTT,VREF电压都正常,2个总线几复位都有,BIOS芯片与PCH及EC之间的线路正常

网友:
这板子 桥跟 CPU 是独立的,不在一起
我有一片,一样问题 搞不好

网友:
大爷的我手上有一块也和你一样的问题,我的是进水的,感觉应该是CPU问题

网友:
我的板子成色好得很,无任何腐蚀,就是放了一年多没用坏的,测CPU的PG和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

网友:
这板的这种故障凭经验和思路分析应该和EC没有关系,这个EC-IT8585E还带程序,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机器 开机0.8不动 弄电阻屏蔽板载内存 ,刷屏蔽板载内存的BIOS 都不行 始终0.8不动 这个0.8 应该还没到内存那一步吧 但是CPU 风扇堵得厉害 拆开全部是灰尘 不知道是不是U挂 我打算换桥 试试 楼主修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