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LP 1.1 屏蔽内存,触发电流只到0.3左右,不过内存

楼主(2018-08-18):
这机器亮机的电流也就0.5左右看样子应该不过内存,屏蔽的方法没错啊,换了很多内存都不行,用低电压的内存也一样。

网友:
很不会是内存那边的信号问题

网友A:
检查+1.35v +0.65v是否正常  另外DRAMRST#是否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1.35v +0.65v是否正常  另外DRAMRST#是否有电压

没问题,测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