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内屏不显外屏显维修。

楼主(2018-08-18):
机器型号:华硕K42JR
主板板号:K42JR REV:2.0 贴纸K42jr
客户描述:开十几次机才会亮一次,而且还会花屏。
实测故障:外屏显示,内屏不显,开多少次都不会亮。

维修过程
1.其实最开始是考虑显卡,风枪加热了一下无果。
2.老老实实按正常思路维修,开始查显卡的小供电。
3.查到一个1vs的供电是,测到只有0.79,感觉就是这个了,找料换上解决。
附上图片

网友:
楼主这是秒杀啊,赞一个

网友:
                        这机器修的不多了。

网友A:
楼主细心啊 我碰到这中就是干显卡 往死了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细心啊 我碰到这中就是干显卡 往死了干

再干显卡就死翘翘了

网友:
这台修来修去都是显卡虚焊来着

网友:
显示故障,测量供电,没误换显卡,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