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REV:3.0

楼主(2018-08-18):
此板故障开机风扇转转停停,有时候还可以亮机,搜索论坛发现通病说是VCCSA电压不正常,测量Q13电压发现电压位0.69V,找到Q13G级发现控制级电压不稳定,继续找连接到LM324测量LM324 10脚电压位0.69V,问题应该出现在这里,看了下图纸发现连接两个电阻分压,还有一个电容BC19,经过计算LM324 10脚电压正常为0.94电容在图纸上被圈了出来,习惯性拆了电容,拆后电压0.94V正常,通电开机测试OK

网友A:
VCCSA电压是啥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SA电压是啥电压

VCCSA
这个是系统管家供电

网友B:
不是说Q13 G极电压不稳吗?没排除怎么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Q13 G极电压不稳吗?没排除怎么就正常了?

BC19有问题导致LM324 10脚正向输入电压偏低,拆掉BC19就OK了

网友:
小电容 短路把电压拉低了意思是 ?

网友:
收藏了,让俺这小学生又学了一招,谢谢!

网友:
秒杀完结,功夫深呀,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