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S46C笔记本充不进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8-08-18):
华硕S46C笔记本充不进电故障维修案例

  早上客户拿过来一台ASUS S46C机器,笔记本充不进,简单插上电源进系统,显示已接通电源,未充电。

华硕S46C笔记本充不进电故障维修 图1

  拆机简单测量隔离管,充电上下管未发现明显问题,直接三板斧先换上下管,不行在换芯片。

  插上电源,插上电池待机下已经开始充电,简单拼装,进系统已经在充电。三板斧哪里不好劈哪里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充了点电准备放在别的地方试机,稳定后再装机,当放到试机的地方插上电源又不充电了。

  继续修,经过多次测试发现,首先插上电源,再插电池的话是可以充电的,如果电池首先连接,插上电源是不可以充电。

  系统里面拔掉电源,电池电量低显示的是电源已接通,未充电,如果电量充的多了,就是显示电源已接通,正在充电,什么情况电池给电池充电?

  关机情况下单电池充电指示灯也显示在充电。

华硕S46C笔记本充不进电故障维修 图2

  既然单电池下都能检测到适配器,基本上可以确定是适配器检测信号ACIN有问题,找开点位首先找到了充电芯片的ACOK信号,插适配器为3.3V,不插为0V正常。

华硕S46C笔记本充不进电故障维修 图3

  继续找ACIN,插上电源为0V正常,不插电源插电池0.45V就不正常了。

华硕S46C笔记本充不进电故障维修 图4

  首先拆掉PQ8810排除它是否漏电导致的电压低,情况未改变。基本可以确定是排阻RN3303 103排阻导致的漏电,换后在测量3.3V一切正常。

  至此,华硕S46C笔记本充不进电故障维修结束。

华硕S46C笔记本充不进电故障维修 图5

华硕S46C笔记本充不进电故障维修 图6

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李磊)提供

网友A:
  不充电的问题我感觉是最难搞的。。。。。。。。。。。。。。。。。。。。。。。

网友B:
华硕如果EC不收到ACIN连机都不会开,就算是能开机没有ACIN电脑怎么会知道插充电器了怎么会显示电源已接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如果EC不收到ACIN连机都不会开,就算是能开机没有ACIN电脑怎么会知道插充电器了怎么会显示电源已接通

ACIN不正常,0.45V,感觉属于低电平了,应该不被EC识别,事实竟认到了适配器,看来理论不一定准,得实测

网友:
充电总充不进可能是电池有问题居多、

网友:
acin不是接入适配器是高电平,不接适配器是低电平,而acok接适配器是低电平,不接为高电平,怎么反过来了,能否提供图纸?

网友:
华硕没图纸,只有点位图找信号部大好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充电的问题我感觉是最难搞的。。。。。。。。。。。。。。。。。。。。。。。

看芯片,常见芯片的充电问题,相对简单。新芯片,案例少的,比如BQ24780S之类的,就不好搞了。你以前的那个头像,好看些

网友:
华硕机器没有图纸难修 哦。。。。。。。。。。

网友:
排阻   acin    还是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