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笔记本CPU运行频率低问题

楼主(2018-08-18):
   DELL 3443笔记本一台,客户反应运行速度很慢,鲁大师测试cpu和内存性能击败了全国1%的用户

先刷个BIOS试试,刷完bios问题依旧,开机会提示电源不是65w原装电源,这个问题以前在bios设置成不提示电源错误了,换了两个原装电源都还是提示

不是原装电源,看来问题在这里了。

dell有的机型有个问题,如果检测不是原装适配器,会降频,那就修主板吧

主板问题,

dell 的就是这里检测适配器,然后通到ec,检测电阻和ec通信的正常,电源接口3.6v左右,ec 的99脚ps_id 也是3.6v ,这个电压是不正常的,可能出现这个电压最大的可能行就是PQ4201 。找一个换了,ps_id 变成3.3v  ,插原装适配器不提示了,开机测试正常,

,CPU频率恢复正常水平。

开机快

网友:
DELL的机械用久好多都会有这样的问题,不知道算不算是个通病

网友:
只高了0.3.。。都能看出来有问题。厉害了

网友(2021-03-08):
DELL有这个问题 检测不是原装充电器就是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