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暗屏

楼主(2018-08-18):
苹果笔记本a1286  版号是820 2850 a 暗屏 测PPVOUT_S0_LCDBKLT电压为0v 正常就是高压芯片不工作的话 电压也该有12v 追踪此12v电压来自Q9806如图

Q9806受控于Q9807 测Q9807控制极电压 2脚电压3.3v正常 5脚电压为0v  5脚此LCD_BKLT_EN信号  来自u9600

u9600 什么条件才能发出
LCD_BKLT_EN信号

网友A:
我有一台客人之前也是屏背光不亮卖给我我自己搞好的A1286,
当时我把LFXP2-5E周边的电阻电容全换了,问题依旧,后来去买了LFXP2-5E换上之后,开机重置SMC就可以了

LFXP2-5E这颗是BGA芯片,还挺好吹下的,不过就是回装时不要用太多焊油,BGA有往下掉差不多就已经焊上了

网友B:
通病,秒杀,1286系列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既然这个u9600芯片不出en电压就换了试下!

网友:
别乱动主板,通病来的,简单要死。你要是乱搞一通,到时候反而救不回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客人之前也是屏背光不亮卖给我我自己搞好的A1286,
当时我把LFXP2-5E周边的电阻电容全换了,问题 ...

你说的这个芯片走的是外显通道吧,跟暗屏也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病,秒杀,1286系列都有这个问题

通病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上次有个没有修好。当时lcd bklt en  死活不出电压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老哥牛逼了

网友:
显卡有 一个背光灯开启信号发给那个芯片的

网友:
学习一下苹果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