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V星 MS-17591 进水维修

楼主(2018-08-18):
机器 V星 MS-1759故障 进水开机不显示
待机电流 0.15
进水无非就是断线芯片腐蚀  话不多说直奔主题  还好就只是EC部分进水了

EC腐蚀脚断了好几只 处理下换个进水图忘拍了 这是换过的EC  EC型号KB3930QF 不带资料  没找到相同型号 可以用KB930QF代换 换好后电流0.16 待机还是高 摸待机芯片1225C 发烫想了下不可能啊 就只是EC部分进水 待机芯片怎么发烫呢  由于没有图纸只能找芯片定义图了   3脚VREG3 对地短路 拆电容芯片还是短
这3V是给EC供电的又回到EC 没有图纸只能挨个挨个的量电容 最后发现C17电容短了拆掉 待机芯片3脚阻值正常了  这个电容一定要换一个上去 不换的话开机会马上掉电
当然最重要的事情是给我加分 ++++++

网友:
没图纸只能一个一个电容找,找到也不容易!楼主不错了

网友:
没图纸的板子很难修,没我图纸都懒得去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