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X305FA加电不显示

楼主(2018-08-18):
机型:UX305F板号:UX305FA
故障:加电不显示
检测过程:插上可调电源,电池可以正常充电,键盘的大小写灯长亮,,裸板插可调电源跳变到0.23左右停止不动,
测量各路电压都正常,,平台复位也正常,,

只有3.3V屏供电没有出来,,,,

检测到这里,,决定放电一下,,故障还是不变,,上论坛下载相对应的BIOS,,刷了几个也一样不变,,

因为是集显,,所以故障就定在了集成CPU身上了,,,上BGA先加焊,,,
因为此板的CPU背面是有空洞的,,搞不好就很容量爆U,,,

所以,,,我就用茶色胶封死,刚好封死就行,,,不让下风嘴吹进,,,
而CPU正面,就放两个铜片刚好盖住核心完,,,才开始加焊,,,,
我调的最后一段的上风嘴是230,,下风嘴是260,,时间是50秒,,,
就这样,,,加焊完后,,,加电就亮机了,,,

网友A:
牛逼,就这样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逼,就这样好啦!!!

是不是看起来很简单啊,,呵呵,,,,,我一直都以为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这样画图分析出来才够意思   思路清晰

网友:
这图实在是太赞,一看就懂了( ̄ ̄)

网友:
CPU问题?加焊好的?这种集成CPU怎么会这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师兄好,还记得我不 咱们一期过。。。。。。。。。。。。。。。

网友:
  现在集成CPU的笔记本  都不想修了   CPU太容易坏了 成本太高 风险太高  一般都是换主板了

网友:
楼主有备份有BIOS吗,求上传啊
遇到了个一模一样的。之前还见它跑码上去亮过一次,现在都是这个电流不亮了。吹CPU无效果。

网友:
看完整篇维修过程受益匪浅啊

网友(2018-09-28):
我调的最后一段的上风嘴是230,,下风嘴是260,,时间是50秒,,, 就这样,,,加焊完后,,,加电就亮机了,,牛,现在

网友:
牛逼,现在单U没有什么要搞的了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应该没有风扇吧,没有风扇确实U容易出问题

网友:
容易返修吧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电流,照楼主的测量也是有平台复位了吧!刷BIOS无果,最后干CPU,干完了一样,后面换板了,无奈啊

网友:
这种板子 肯定会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