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45 不触发 联想G480 也是不触发

楼主(2018-08-18):
联想G50-45  15年的机器,同行的机器 到手是不上电,没有待机电流偏大为0.032 开关没有反应 拆开后发现  板号为NM-A281 先下个图纸, 看了,连个保隔都不过,第一个管已经过,第二个管子没有过,测对地,短路了,直接在接线到第二个管子烧机,后发现目标,有个地方很热,拆掉第一个电容还是短,再拆另一个电容,量后,是他了,短路排除,待机为0.023 可以上电,接屏显示。如下图 G50-45 NM-A281

网友:
好贴!分享经验图片标注清晰,值得学习!赞一个!

网友:
G480真不好修,绕大弯路

网友:
G480这个机器问题真的很多啊               .

网友:
管子 不良导致的呀  。没有完全烧损的现象 。

网友:
好贴,有图有真相。…。……。……

网友(2019-10-24):
学习了,G480出问题元件太小不好找。

网友(2019-12-29):
确定这个是通病 遇到一台一样问题机器 也是这个元件坏

网友:
谢谢分享 技术知识

网友:
图文并茂,学习的好文章!!

网友:
发现待机51225 芯片发热,  以为短路了,测线性对地也正常,为什么插上电池就发热想不明白,先换吧,换后一样的故障,看来不关他的事,后发现这芯片的上管pu4101怎么GS极会为0二极管值短了,谢分享。

网友:
直接在接线到第二个管子烧机,后发现目标,有个地方很热 老师傅

网友(2021-09-15):
通病我也修过

网友(2022-10-12):
发现故障点了 换了 还没好 又发现又换了 还没好 让人崩溃

网友A:
感谢分享,遇到一台一样问题的机器

网友(2022-12-01):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遇到一台一样问题的机器

今天我也再次修到这台机故障一样,不触发,但不发热,也是换这个元件好了,如果不看以前的贴,真的修不出来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