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G3V开机掉电

楼主(2018-08-18):
GA-B75M-G3V开机掉电不跑码,不是CPU12V的原因,开机大概3秒才掉

网友A:
换过CPU没有  CPU怀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CPU没有  CPU怀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cpu肯定没问题,我换过CPU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