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报错]
iPhone 6 硬盘故障维修

楼主(2018-08-18):
机型 :iPhone 6
故障:触发定电流60mA左右、刷机报错4014

维修过程:
     接到主板看了一下外观没有进水,但有摔过.........!(没有拍图片)

接电待机正常,触发瞬间定电流65mA:
能触发基本可以排除主电源没有什么大问题,定电流65mA多半都是进了DFU模式。

联机果然自动DFU模式,刷机亮白苹果、报错4014:
能刷机亮白苹果 ——说明:联机和显示、背光没有没问题
这个是一闪进度条报错4014——说明:硬盘有问题,先修硬盘部分...........!

硬盘的1.8v、3v、1.2v的对地值正常;
硬盘的时钟、数据测对地值无穷大(这里也忘记留照片了,放了一张点位图
摔过可能是把硬盘摔虚焊了,这两个测试点正常是300——800对地值

开机测量硬盘的各个供电:1.8v、3v、1.2v都正常;
硬盘数据、时钟测试点正常也有1.8v左右的电压,测的是0v大概可以判定硬盘问题了(硬盘摔空焊和断线要不就是硬盘自身损坏)

我是先用快克直风957 :温度220、风速1割边胶;
旋风868D:温度320、风速2 大概1分30秒左右就把硬盘撬下来;
除胶和处理焊盘就不多说了.......!
硬盘取下来不管是硬盘还是焊盘都漏了一大片的铜,还掉了一个点,也在我的预料之中,摔过的机器漏铜、掉点正常;
掉的是A1脚,看了一下点位图和旁边的一个电阻R0609相连,就从这个电阻飞线在借道把它给补上;
A1脚补好后,再把硬盘和焊盘漏铜的地方用补好绿油,顺便把硬盘到CPU的总线对地值都打了一遍,其它都正常打到A3脚时显示无穷大,
没办法接着干,在显微镜下把A3脚的铜皮用刀片(用的是几号刀片忘了)挑开(这一步也忘记留照片),把显微镜调到最大倍数看见线头一点一点的往下挖,挖到线头变大了就不要在挖了,再挖就要出人命了!
挖出来后用绿油把旁边的地线补上,用镊子挑一点点常温锡浆在A3脚的线头上用直风把锡浆吹融化和线头连接在一起,然后找一段0.01的飞线,用风枪把飞线和焊点吹在一起(焊在一起)等它们完全凝固了把无尘布盖在上面,用毛刷沾点洗板水轻轻的把它洗干净,在用绿油固化,固化后把飞线圈在焊盘里就OK了。。。。。。!
【有点啰嗦了哈】
补好点后打值正常(也没有留照片)

装上硬盘测量时钟、数据对地值和电压都正常;
装屏开机进系统。

再次刷机,正常进入激活见面;
测了一下WIFI和触摸功能都正常
这是学校发的ID故障板,只能到这里其他功能测试不到,
到此维修结束..............!

+ 5 帖子写的很详细,照片也处理的很漂亮!排版再好点就完美了!

网友A: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B:
思路不错,讲解也很清晰,图文并茂,技术也不错,必须加分支持!

网友C:
谢谢楼主提供资料!详细方便维修!

网友D:
一般拆下来修复一下硬盘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拆下来修复一下硬盘就可以了

厉害我的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提供资料!详细方便维修!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不错,讲解也很清晰,图文并茂,技术也不错,必须加分支持!

感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晰,不错

谢谢鼓励!

网友E:
厉害了,继续发扬。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厉害了,继续发扬。

多谢鼓励!

网友F:
是硬盘时钟和数据影响的吗

网友:
时钟和数据是哪个角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硬盘时钟和数据影响的吗

我这块板是摔的,硬盘时钟数据的两个测试点没有值是摔虚焊了这个没有关系,这只是用来测试硬盘自身的时钟数据的!
可能是摔断线和摔虚焊了引起的!硬盘本身没有坏!

网友:
不好意思三两句话说不清楚的!你看帖子吧,过程我在帖子里说的比较详细了!
这样您问我答也费时间!
望谅解……!

网友F:
硬盘时钟,pp0604   pp0605  没有1.8付电压,怎么弄

网友G:
你测硬盘时钟和数据时,怎么测到对地值是无穷大?就算硬盘摔虚焊了,连u的那头也应该有阻值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硬盘时钟,pp0604   pp0605  没有1.8付电压,怎么弄

硬盘三大供电正常,可能是硬盘本真坏了和硬盘虚焊或者硬盘到CPU断线,只有把硬盘撬下来,才知道!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硬盘时钟,pp0604   pp0605  没有1.8付电压,怎么弄

1、硬盘3V、1.8V如果没有先修供电,1.2V如果没有直接换硬盘试一下……!
2、那两个只是测试点,硬盘其它功能正常不会影响的!
3、电压正常撬硬盘查硬盘到CPU的总线有没有断线,没有断线重做一下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测硬盘时钟和数据时,怎么测到对地值是无穷大?就算硬盘摔虚焊了,连u的那头也应该有阻值呀。

它只是个硬盘的测试点,仔细看一下图纸和点位图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东西。谢谢好东西。谢谢好东西。谢谢好东西。谢谢

!

网友:
这苹果修的不是一般的六,楼主好厉害

网友J:
技术功底好,修机器得心应手,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J:
技术功底好,修机器得心应手,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K:
高手,学习了。。。。。。。。。。。。

网友L:
般拆下来修复一下硬盘就可以了般拆下来修复一下硬盘就可以了

网友:
向愿意分享的人致敬!

网友:
引用 网友L:
般拆下来修复一下硬盘就可以了般拆下来修复一下硬盘就可以了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M:
向愿意分享的人致敬!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1、硬盘3V、1.8V如果没有先修供电,1.2V如果没有直接换硬盘试一下……!
2、那两个只是测试点,硬盘其它功 ...

电压都有,阻值都有

网友C:
思路不错,讲解也很清晰,图文并茂,技术也不错,必须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不错,讲解也很清晰,图文并茂,技术也不错,必须加分支持

谢谢鼓励!

网友:
思路清晰  上图多 这个要大赞  手机跟电脑的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N:
思路清晰,分析准确,再接再厉,像我们没花五毛,也来支持一下

网友O:
4014一般都是硬盘故障,还有40,21,,21很多都是硬盘和CPU之间通讯出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思路清晰,分析准确,再接再厉,像我们没花五毛,也来支持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O:
4014一般都是硬盘故障,还有40,21,,21很多都是硬盘和CPU之间通讯出现问题了

厉害哦,高手在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