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700S-14ISK-LA-D341P

楼主(2018-08-18):
  故障 开机不显  拆机测量各级电压 唯独 CPU供电没有【上图】
  测量CPU供电13针 对地 3欧姆 短路 更换NCP81208 开机正常显示 【使用电池】 外接插头插上 直接掉电 同时U2905冒烟烧毁,看来适配器有问题
  这个机子没有图纸 参照yoga3 pro-1370图纸  插外接电源导致故障--看图纸PQ12击穿导致U2905烧毁  3.3V 短路【EC被击穿-有程序-淘宝买剪板】

  更换被烧毁 击穿的原件  测量没短路 上电池开机正常显示 【不敢在上适配器】测量适配器 USB 奇型接口 5针 有5V 4针 4.8V 都正常【有挑变】
    【问题来了接适配器 击穿PQ12 烧毁2905  看图纸 如果JP23接口4针无电压 而5针输出20V电压这样肯定击穿PQ12 烧毁2905 】测量适配器好的 只有一个可能 USB电源线 出问题了--淘宝买一根 到了后接适配器 故障排除。最后个问题是触摸板失灵-驱动无法装上更换也无济于事-触摸板接口电压 总线 时钟都正常 放弃给客户【修这个机子算幸运 没有烧毁CPU】 这个机子出故障的原油 就在USB电源线  有朋友碰到这样的故障 要小心了。在此作个提醒  没有时间写的更明细 见谅了。

网友:
写的不错,下次给错别字改好,就更完美了!

网友A:
联想 700S-14ISK,触摸板不能用, 我试过换触摸板,换EC ,刷BIOS都没搞定, 不知道有没有人能搞定

网友:
这机器还挺新的一个吧 没修过

网友:
还没修过这机器

网友:
这个是la-d341p图纸吗?如果是这个图纸能上传一份吗?

网友B:
这个vusb的电压是u40产生的,还是pq12
没插适配器,usb电源口上电压哪来的
5针20v 4针有电压为啥就会击穿

这些没看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vusb的电压是u40产生的,还是pq12
没插适配器,usb电源口上电压哪来的
5针20v 4针有电压为啥就会击穿 ...

不好意思 你没看清晰这是参考图纸 真真的5V是 主板5V给U2905 在有PQ12输出到USB接口 当不上适配器的时候 U2905 4针 3.3V  PQ12 G级被拉低 输出5V给USB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 你没看清晰这是参考图纸 真真的5V是 主板5V给U2905 在有PQ12输出到USB接口 当不上适配器的时候  ...

图纸上的U4 只是借图看  其实是U2905 5个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联想 700S-14ISK,触摸板不能用, 我试过换触摸板,换EC ,刷BIOS都没搞定, 不知道有没有人能搞定

卖个鼠标给客户                  就好

网友(点评):
就是,卖鼠标稳妥,毕竟是能正常亮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卖个鼠标给客户                  就好

你想多了。 这款机器就一个USB 口  不方便

网友:
这一看就知道是老湿一枚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卖个鼠标给客户                  就好

                  哈哈,你解决问题好快

网友(2018-09-23):
我接到一台就是插充电烧了,现在拆了U2905,接上电池,没有待机3V 5V出来,BIOS刷过了,没刷之前好像有待机的,只是3V只有2.2V,还有CPU发热,现在彻底凉了

网友:
走了点弯路也好,,,,,,,,,,, 恭喜楼主搞定,,,,,,,,,,,

网友:
USB线坏了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
楼主有没有BIO传个上来

网友E(2019-03-14):
我手头有一个  ISL95905坏掉了   找遍整个淘宝  都没有货  楼主有没有什么渠道可以买到这个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手头有一个  ISL95905坏掉了   找遍整个淘宝  都没有货  楼主有没有什么渠道可以买到这个芯片!

不好意思 刚看到 -95905 这个芯片很贵 25元 我也就买的一片

网友:
多谢分享  ~      这个也不太好搞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 刚看到 -95905 这个芯片很贵 25元 我也就买的一片

你在哪买的 能不能帮我也买一个,  或者提供一下渠道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在哪买的 能不能帮我也买一个,  或者提供一下渠道如何!

我买芯片 只有两家  小郭本本  鸿顺电子  你可以问一下 这两家  我查了一下 95905 我是在17年 11 月买的就一片 当时价格25元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买芯片 只有两家  小郭本本  鸿顺电子  你可以问一下 这两家  我查了一下 95905 我是在17年 11 月买的

我买芯片每次都记账 什么时间买的 数量 价格 都登记的 便于查找

网友:
我修过几台,很少见CPU坏,除非是自然坏的,CPU才会坏,

网友:
710是机器 挺新的 感谢分享经验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芯片每次都记账 什么时间买的 数量 价格 都登记的 便于查找

我也在这两家买的  都说没有了!

网友(2019-09-25):
引用 网友D:
卖个鼠标给客户                  就好

有些客户就是要触摸板的  很多这样的客户

网友F(2020-06-26):
图纸给大家上传一份吧

网友(2022-06-02):
的不错,下次给错别字改好,就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