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存的VTT电压

楼主(2018-08-18):
一块V星的B75主板,内存电压1.5V正常,测的内存的VTT为0.95V,应该是高了吧,正常按理是内存电压的一般0.75v,测的转换芯片输入脚1.5正常,参考电压0.75也正常。输出为0.95。问一下是这个芯片坏了还是别的地方有问题?

网友:
芯片输出的 应该是芯片本身 如果是1.5分压的就不是

网友:
重点查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如反馈等

网友:
查看芯片输出,一般是分压出来。在内存的排阻可以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