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oppo a57进水不开机,无背光。

楼主(2018-08-18):
拆机观察主板,多处腐蚀,显示座子也腐蚀。家常便饭,换显示座子,灯控ic,升压电感,秒杀!

网友:
按部就班 ^_^^_^

网友:
这描述的太简单了吧!连开机检测,电流什么的都不说!

网友:
换ic就可以了!只是ic脚霉烂了!升压电感不会坏的!

网友:
楼主虽描述得很简单,但从字里行间仍能看出楼主一个经验老道的高手。

网友:
简单的维修过程  很复杂的分析简单的维修过程  很复杂的分析

网友:
很好很强大。。。。。很苍很井空。。。。。

网友:
某宝卖芯片的叫 你的手机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