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LT42630F0液晶电视维修

楼主(2018-08-18):
故障机型:   机型较厚 属于CCFL背光模组。

故障现象:用户反应开机亮一会(1分钟 )黑屏,亮机时间内声音图像均正常。(该机型通电指示灯常亮为蓝色,二次开机后指示灯闪烁后灭灯屏幕亮起)。断电再开机又重复故障现象。

故障分析:反复开关机观察,可以判断液晶屏是好的。同时驱动板输出LVDS信号也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保护,拆机观察电源高压二合一板,    首先目测观察PCB板外观没有明显烧糊,放大镜仔细观察贴片元件部分,也就是绝缘绿漆一面发现问题 R370 R371 R372 Q370  R374 R375 R376 Q372  明显损坏,损坏的元件还有Q371 Q373  高压线圈
升压变压器型号 8TC00555 01GP   网上找图纸参考,图纸下载了,但是 没有元件参数,只好根据贴片电阻标称,MOS管标号来推断,有的电阻炸裂严重只好根据图纸和经验推断,元件参数如下   找到相应参数元件依次代换。
     通电试机亮机, 声音图像均正常不再保护黑屏。维修结束

总结:该机为高压包烧糊击穿损坏 MOS管 跟保护电阻,无背光后自动待机。

1.75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