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不显示维修实例

楼主(2018-08-18):
第一次发帖,先感谢下各位老师,感谢迅维,在各位老师的谆谆教导下,从一个完全不懂手机维修连风枪烙铁都没摸过的小小白,成长为能维修一般故障,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眼看为期两月的学习就快结束了,在即将毕业之际,感谢老师、老师、老师。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在今后的维修生涯中,我会乐于分享自己的维修经验,深入贯彻落实迅维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中心思想,话不多说,下面开始写维修流程。
故障现象
无显示
维修流程
1.测量显示座各J2019各脚对地阻值,发现14脚显示复位无穷大,判断为断线

2.测量其相连小原件C2000、FL2036、R2052均为无穷大判断为CPU断线

3.从C2039借1.8V中间加2.2K电阻上拉,飞线到C2000如图

修复完成,显示正常,【忘了拍开机图,见谅

网友:
唐哥666 稳准狠 思维清晰 手法利落 故障秒于一瞬间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这几个原件是连哪里的,怎么它无穷大就CPU断线了,能否结合电路图给分析一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这几个原件是连哪里的,怎么它无穷大就CPU断线了,能否结合电路图给分析一波

玉玺,那个点就过了这几个原件,都无穷大所以这样判断了,当然也有可能是板层断线了。不知道我分析得对不对?

网友C:
复位断借1.8V,加个电阻就可以了?6S 7代可以这样做吗?复位问题不都是买的模拟复位信号的小板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玉玺,那个点就过了这几个原件,都无穷大所以这样判断了,当然也有可能是板层断线了。不知道我分析得对不 ...

哦哦,今天听了你这么说,真的受益匪浅,感觉无比崇拜,大爷,赏两招修机大法吧

网友:
请问下楼主,显示复位断线从1.8串联个2.2k电阻,显示完美吗,锁屏亮屏没影响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复位断借1.8V,加个电阻就可以了?6S 7代可以这样做吗?复位问题不都是买的模拟复位信号的小板么

不知道啊!这个是老师发的故障id板,测试了几下都没问题,周一问问老师,是不是这样修不容易唤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啊!这个是老师发的故障id板,测试了几下都没问题,周一问问老师,是不是这样修不容易唤醒

好像说的是借的复位信号的波形一样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