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S不显示维修实例

楼主(2018-08-18):
故障现象
不显示,进水机
维修流程
1.目测显示触摸座J4200上方有较多进水腐蚀痕迹,拆掉被腐蚀的小原件,然后电容不管,保险电感一坨锡,如图FL4200、FL4208、FL4205均一坨锡处理

2.上电测试仍然无显示,于是打J4200各脚对地阻值,正常,于是开机测显示电源工作条件,C4001、C4002电压均不正常只有0.几V判断显示电源坏
3.拆掉显示电源发现A1脚掉点,于是补点

4.更换显示电源,测试显示正常,修复完成!

+ 10 + 5 小伙细心点就好了,是电容不用管,不是电感

网友:
感谢@鑫 提醒,已更改错误!以后一定注意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