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D3V 不触发/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8-08-18):
同行拿来一块技嘉B85-D3V Rev1.1。说是不触发。插上Atx电源, 短接一下开关, 确实是不触发, 插上诊断卡。插上Atx电源。诊断卡上的3VSB待机灯亮了。万用表在量一下 各路待机。都正常的。我的维修思路是。待机正常就要看看有没有断线。万用表测的是 IO 105脚Ps-ON跟ATX电源绿线直接相通。正常。  找不到主板型号相同的图纸。找了个别的型号主板的图纸来看, 也是B85-D3V 但是是Rev2.0 的。看图纸查SLP-S3。也是正常的。要晕了。 最后一次机会。量IO 114脚。RSMRST电压 为0V ,这是待机电压好的一个信号,这个正常是为3.3V。这个信号是通知南桥,待机正常了。可以开机,如果不正常。桥收到错误的信息般。就会导致不上电/不触发, 如果跟桥有关系。我会去找桥附近的三极管二极管之类的。找到桥附近的一个管子。测三只脚。只有一只脚有0.65V。其他脚为0V。我感觉不正常。我的维修思路就是。不正常。就干掉他先。拿掉之后。电压待机好信号出来了。插上ATX电源。短接开关。跑码了。跑码到亮机了。 谢谢各位。认为可以的就赞一个吧。大神勿喷啊。我是小白。

坏掉的三角管子

管子我直接拆掉了,待机电压好信号正常了。而且 为3.3。 所以我就没有装。

RSMRST 恢复到3.3V了。说明待机好信号。正常了

跑码亮机了

网友:
好像有的地方写错了。 哪里写错的话。希望有大神能够帮我纠正一下。

网友A:
能用就好,就不用补件了,快捷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就好,就不用补件了,快捷方便

嗯 信号过去了就行。 是可以用的。没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的分享和支持。。。。。。。

应该的。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