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进水无触摸无听筒6P一例,猜猜是哪里故障,你能想到吗

楼主(2018-08-18):
机型:  6P
故障:自述进厕所后听筒,过一段时间无触摸。换了3块屏都没用。顾客比较信任我,之前太远不方便,现在没办法了转院我处治疗。
       1,测试开机后触摸完全没反应。检测无变形。看下图吧:

       2, 拆机无维修痕迹,主板未拆过,未修过,但有腐蚀扣电源检测加电不漏电,开机过程电流正常。见下图:

       3,首先不拿下主板(为了快速定位故障节约时间,实际就算这样修好了都要拿出主板再检测其他位置有无异常)查了A面的3个测试点,有2个表面氧化未断线,一个腐蚀断线。检测都是和屏幕背光有关,根据经验判断,测试点是在信号线上面引出来的,不影响功能。实际测试屏幕显示及背光正常,这里清洗一下不予理睬。见下图:

       4,装屏试机。不出所料,还是一样,不好也不坏。我是该高兴呢还是该高兴呢还是该高兴呢。
       5,取下主板,观察B面,wifi边上C5202腐蚀。撕掉电源部分贴纸,未见进液。万用表打了一下对地值(原谅我未拍图,太懒了,是不是),无异常。电压不用量了,肯定正常,否则不会开机正常的。但是,,,注意了,无触摸的元凶就是它。具体怎么知道的呢,只能说是运气好。欲知详情,请看下回分解:看下图:撕掉贴纸那张忘记拍了

       6,清洗进液位置,拆掉C5202,开机试机触摸可以用了,但是触摸时灵时不灵,难道触摸屏有问题???M1脚没飞好???触摸ic挂了???耦合电容异常???别急着动主板,板子很靓,根据经验,这里别急着修,留到最后。原因嘛,就是有时候手上有静电会这样,洗手回来再试试就好了----洗手去------------糟糕,还是不行,咋办。告诉你啦,别急!别急!别急!先不管它,后面告诉你。再输入密码试试wifi,蓝牙,ok。

       7,为了防止6P触摸通病,咱还得给M1脚飞线,毕竟报修就是触摸问题,当然一次解决好(咱在当地口碑就是10年如一日这么建立起来的。当然,你想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就当我没说)。同时别忘了还有个问题是免提才能听见,顺便看看大音频底下有没有腐蚀或者断线啥的吧。毕竟有时候进水是看不出来的(别问我,修多了的经验)一起重做一下吧。过程就不啰嗦了,逛这个论坛要是这个都不会,还是花钱系统学一下吧,可以省去你很多时间和早日赚钱。自己学看起来省了钱,但是却费了大量时间,实际综合损失只多不少。见下图:

      8,补回C5202,本人比较追求完美。贴回贴纸。只要不是太麻烦,缺少的元件都尽量补上。装机测试各种功能,听筒无声。继续吧
      9,拆开听筒,发现摄像头排线金手指有污迹,橡皮擦擦一下先。装机试机,一切正常。测试3天,无故障,发回客户。测试原因是进水机1容易有后遗症,2是前面不是触摸时灵时不灵嘛。这里揭晓答案,有的机子这种故障你装好后就不会出现了。见下图:

总结:
       有些故障很奇葩。按理论来说不应该出现,但是呢,实际维修中它就会出现。比如此文中的一例,要不是碰巧,根本不会发现。对于这种故障,我还没有找到相关理论解释。如果有大神清楚其中原理,请指点。由衷感谢!!!

网友:
悲剧啊,贴子白发了。有2张没用的图片自动放到贴子尾巴上了。编辑了一下经验-1,金币-1,淡淡的忧伤呀

网友A:
怎么回事?主供电上的电容!也会造成无触摸!

网友:
楞是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回事?主供电上的电容!也会造成无触摸!

是的,很奇怪的故障,实际维修中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