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福利贴

楼主(2018-08-18):
A1418一体机 版号是820-00431  15年的新款  有2个同行都是同样的问题导致同样的故障  全好的机器 外接大喇叭插上去就断电在也开不起来  不通电   拆掉声卡芯片可以开机进系统  全新的声卡芯片换上去一切正常 正常后我也没有叫客户在插喇叭了  希望有遇到的同行可以注意

网友:
这。。。。设计问题吧,应该再插一次验证一下,要是还是烧,那就是大问题了!

网友:
插外接大喇叭 就烧   ? 具体是为什么?   还是没懂到

网友:
这个还有待验证吧 我是没遇见过呢

网友:
楼主您的声卡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这个到安逸.好捡钱.

网友:
声卡芯片坏的  我没有遇到过,不拆喇叭  声卡芯片发烫吗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这种问题。可能是通病吧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这种问题。可能是通病吧  不配套插爆了

网友:
直接让他搞个蓝牙音箱  ,或者转接板  。有些功率大的音箱就很容易出问题,特别是自己组装的音箱

网友:
没经过功放就接大喇叭????声卡芯片带不起而烧的吧!!

网友:
就是那个功率管边上的电容拆掉保证功率过个时不会3.3V短路就好

网友:
外接喇叭  可能火力太猛, 烧掉声卡了

网友:
那个大喇叭一定是有问题,要不然不会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