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pcie网卡无信号,提示已关闭无线功能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8-08-18):
本人最近换了一套电脑,原有的技嘉H61主板配合一块minipcieto pcie 1x转接板使用笔记本网卡一直是稳定运行的。直到最近更换了华擎H77主板,让我遇到了很大的麻烦。网卡无法使用了。
具体出现的问题如下:
1、  网卡可以安装驱动,但是没有信号,排除了天线问题,把热点贴在网卡上都没信号
2、  把转接卡和网卡插到别的主板上还可以正常使用。
3、  换了好几个网卡,11G的11N的11AC的反复试验了好几个minipcie网卡都一样
4、  使用诊断功能,提示已关闭无线功能,请开启无线开关。
5、  我使用的是台式机,没有Fn键,BIOS也没有任何无线开关选项。
解决方案:
目前我测试了我的台式机和笔记本,都可以始终保持无线功能开启。测试成功率100%。
方法为网卡背面第20针脚,切断连接,我是用胶布贴上(大块胶布贴上,然后用剪刀和壁纸刀配合切下就可以搞定,图片中的网卡就已经贴着胶布呢。长期使用建议贴耐高温胶布)
总结如下:
  此方法适合没有无线卡关却默认关闭无线功能的台式机、Fn键或网卡开关损坏的笔记本,都可以使用此方法

网友A:
楼主细心,20脚是W_disable#射频禁止控制信号
低电平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细心,20脚是W_disable#射频禁止控制信号
低电平有效。

不是细心,实在是被逼无奈,好好的网卡摆在那就是用不了,太揪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