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34新款苹果笔记本不开机,不认硬盘

楼主(2018-08-18):
机器拿来客户描述说放久了不开机,拆开机器观察无进水痕迹无维修痕迹。经过测量各电压正常,中间开机上电显示了一次,然后花闪了一下黑了。居然会花屏,那么不由得让人有点怀疑显卡上了,这片板是集显,桥和cpu 一块的。
  上bga 直接加焊,温度一定要掌握好不然容易加爆的,这cpu 背部铁壳子拆开后面是空心的!加焊好后上电可以亮机了,以为这样就结束了,空欢喜一场显示画面出现一个文件夹问号居然不认硬盘,ssd 硬盘是板载的,尝试过加焊ssd 硬盘无效,供电复位都正常,这里向各位经历丰富的维修人员取下经,有谁遇见过这类故障吗?
不认硬盘维修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7680-1.html

网友:
cpu拆下重植吧,四角有胶加焊没用

网友:
遇到过同样问题花屏,死机,黑屏,加焊CPU用了一个礼拜又返修了,但是没有遇到找不到硬盘。

网友:
搞定了没有啊?我也有一台一样的 不认硬盘

网友A:
另外这个机器基本都在保修期内的

网友:
直接售后还可能换新机

网友:
现在高端的机器也修的多了,羡慕

网友:
不会是把硬盘焊爆了吧

网友:
估计还是CPU的问题

网友:
硬盘爆了。毋庸置疑。

网友:
这个不认盘,坏到桥的话也是很难搞的。。。。。。。。。。。。。。。

网友:
看看桥到银盘的数据线对地阻值  再定

网友:
把主板整体清洗一下。再整体预热加焊一下,或者放在恒温箱里,因为机器时间久了进湿气寒气了吧。

网友B:
不用考录了还是CPU的事,又动了主控这主控里边有黑胶。加焊有用吗?就算加好了能用多久?  这种我遇到好多不认SSD的都是直接换板了,有2台客户要保资料都是换CPU好的,一台2000少一分不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考录了还是CPU的事,又动了主控这主控里边有黑胶。加焊有用吗?就算加好了能用多久?

你确定是黑胶???   你修过A1534机器没有啊???!!!

网友:
硬盘的问题吧

网友:
板号是多少,有图纸吗。。。。。。。。。。

网友:
我也有一台。有时候不开机。开机后就正常。哎。一直没有修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另外这个机器基本都在保修期内的

你怕是这种机器修的少,看这个主板,这怕是老款的吧,就算是16款的,苹果只保修1年,还在个屁的保修期啊

网友:
我们这里修这边板子多的很

网友:
应该还是CPU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怕是这种机器修的少,看这个主板,这怕是老款的吧,就算是16款的,苹果只保修1年,还在个屁的保修期啊

2年主要部件,你不会不知道吧!

网友:
搞定了说一声,这这台主板已换了,但是主板还在我手上

网友:
不认硬盘 ,跟CPU 有关系吧,楼主 测试硬盘供电 了没,不过这个问题不好修,我遇到一个不识别 无线的,没修好。这款机器  不好修,

网友:
这个机器CPU没做好就是不认硬盘的,而且这种CPU没有好用的钢网

网友:
估计还是CPU问题把,重做下看看,看看焊盘爆珠没

网友D:
已解决,硬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解决,硬盘问题。。。。。。。。。。。。。。。。。。。。。。。。。。。。。

加焊了?。。。。。。。。。。。。。。。。。。

网友:
直接换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解决,硬盘问题。。。。。。。。。。。。。。。。。。。。。。。。。。。。。

测试稳定吗?我有一台一样的机子也是加悍CPU后不认硬盘,加悍硬盘偶尔可以认到

网友:
是不是桥焊挂了。。很大可能是桥的原因

网友:
前一段时间也有一台,可惜也没修好

网友:
这款U坏的很多啊         可以试试U

网友:
不认硬盘还是cpu问题比较大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认不到硬盘  楼主最后解决没有

网友:
这个板子我秀到过一次,CPU和EC容易出问题,我秀的是加焊CPU就好了,听转修苹果的人说这个机器U容易死。

网友(2018-09-30):
我有个机器,开机正常显示,就是进不了系统文件夹图标,u盘装系统能识别硬盘就是不能分区格式化,不知道咋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解决,硬盘问题。。。。。。。。。。。。。。。。。。。。。。。。。。。。。

楼主换硬盘了还是?怎么解决的。我的识别硬盘就是只读不能写,无法分区装系统。不能装载硬盘

网友(2019-05-06):
这个机器现在的问题 好像很多。大多数都是桥问题

网友:
CPU没干好

网友:
A1534的机器修的比较少,需要多多学习哈,每天逛一下,每天都有收货~~~~

网友:
我也有一台有时候不识别硬盘

网友:
楼主,麻烦问一下,板载硬盘,你是换了颗粒还是换的主控?

网友:
重植CPU和硬盘吧,加焊顶不了多久。。。修这个和修手机差不多了

网友:
可能还是CPU的事

网友:
应该还是CPU得事

网友(2019-09-15):
苹果不认硬盘
专题帖:
https://www.chinafix.com/zt/1847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