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plus 无送话 录音正常

楼主(2018-08-19):
7PLUS 打电话不管是开免提还是关免提。。 都是没有送话声音,对方听不见。。 但是开录音又是正常的 能录音。。 大音频问题吗?   有人碰过吗

网友A:
听筒和免提 其他都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听筒和免提 其他都正常的

摘下音频,你能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摘下音频,你能发现问题所在!

掉点吗?   录音都能收声音 打电话送话却不行。。

网友C:
所以你送话器都没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你送话器都没排除?

排除过了 换过胃尾插。。  换过大音频 掉点的飞线已经正常送话了。。。   重装大音频不行。。

网友:
换大音频,这是该芯片问题,换了它就🆗了

网友:
用WIFI打电话试试。再用4G打电话试试。比较一下和2G都有什么差别

网友:
基带虚焊了。。。。。。。。。。。。。。。

网友:
基带问题
把基带  重新做下就好了

网友:
修好了吗?我有一台se也是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