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升半桥结构电源的+12V电压输出能力?

楼主(2018-08-19):
如图显示为电源COOLERMASTER eXtreme RP-500-PCAR 500W供电,在
CMOS+12V为11.592V,如何提升至12V电压呢?
虽然电源已老,但是此电源用料还是相当不错的,暂且一用。

网友:
更换滤波会有一定效果,但重点应该放在反馈调节上,从根本上提高输出电压

网友:
排除带载能力差的话,微调反馈端电阻可以修正输出电压。可以拔下电源,直接拉低PS ON 测下12V电压。如果空载时标准12V,请查12V的滤波电路,是否电容变值导致带载能力差?如果电压跟现在相差不大,请查电压反馈电路,应该是电阻变值或者是电阻精度偏差较大导致反馈电路上面达不到标准12V。

网友:
空载时标准12V=12.058V,接上主版只有11.723V(万用表测),下降0.333V,-12V仅有-11.338V;
在cmos中又下降0.133V,原先+3.3V的两个滤波电容鼓包已换过。
估计12V的滤波电容也有问题。
+12V带负载能力明显很差。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