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下图中的信号是来自什么芯片的?

楼主(2018-08-19):
如下图:

请问一下Q672N3904的B极和E极是连接什么什么芯片上的?我现在测得C极有5V,E极有2.3V,E极0V,现在主板程况是CPU没供电,上管只D极有12V,G、S为0V,CPU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323+ISL6612,两个芯片都在保护没输出状态,主板型号是:昂达A880/785,测UP6103的2、4脚没输出,7脚为低电平。请问一下图上的Q672N3904的B、E极是什么芯片发出的信号?

网友A:
图纸拿出来看看。。。。。。。。。。。。。。

网友:
大堂·传记邀请您访问迅维网
https://www.chinafix.com/?fromuid=116511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拿出来看看。。。。。。。。。。。。。。

没有图纸哦,对了,一般主板的图纸都在哪里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