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40报警

楼主(2018-08-19):
T440七声报警  嘟嘟嘟 嘟嘟嘟 嘟
BIOS刷过 这个机器有没有什么故障点啊

网友:
先查条件   供电 信号  看样子像不过内存

网友:
内存显卡看看......................................

网友:
不过内存会报警

网友:
是不是内存没有过呀

网友:
刷BIOS  遇到过

网友:
楼主把触摸板排线拔掉别装试试,不行就换内存,加显卡

网友:
dell的七声是没检测到屏幕                 别的一般都是内存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