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 5548 LA B016P

楼主(2018-08-19):
拿到手 测机不触发。拆机 主板3.5V 待机正常。  开关0.24V   应该3V 。。不正常。用万用表接两点按开关会响。会响啊。跑线路到IO没断线。差点走了弯路刷EC程序 换EC去了。。  后来无意中发现接电一瞬间开关有3V出现。感觉哪里拉低了   排除几个原因后  拆到开关电压就正常了。所以这里想说的是。这种小开关用万用表测的不准。大家注意下吧,刷了别人的BIOS开机慢。开关弄好后刷回自己的开机快。附上

网友:
你刷别人的开机慢,人家刷你的也开机慢啊

网友:
Dell的刷别人的能开就不错了

网友:
印象中这款机壳子坏的超多  。。。。。。。。。。。。。。

网友:
Dell的刷别人的能开就不错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开关还有坏啊..............我今天遇到个南桥坏了待机南桥很烫啊

网友:
你的机子开机快,可是到了别人的机子一样就慢了,不是原始程度,读出来的都是很慢的,所以你的BIOS还是删掉吧。

网友:
开关是有坏的,我有修到过,楼主当时用示波器测开关脚电压就能很快查出来,楼主能用万用表看到电压被拉下去很不错,我猜下可能开关短路部分短路不良,让你有机会看到瞬间的正常电压。

网友:
以前asus的老机器开关坏的多,新机器现在见得少了

网友:
还刷原厂的ME 才能开机快吧?????????????

网友:
dell的机器开关坏的很少特别是新款,以前的老机器特别是华硕的开关坏的多
但是开关导致开机电路拉低的没见过,谢谢你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