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 复位灯狂闪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8-08-19):
之前修到过这种, 是CPU上面小五角管子坏了。导致复位灯闪 而且不跑码。这次再去量下那个五脚管。电压 正常。上面 两脚是0.8V—2.5V。下面三只3.3—0V—3.3V。这样的。都正常。然后 再查各大供电。都正常。也没有哪里短路。但就是不跑码。AMD北桥 容易虚焊。 打开风枪预热一下北桥。冷一下。在插电看看 , 直接跑码亮机了。 我去。 然后上BGA 加焊了北桥。故障修复。亮机图就没拍了。顾客急用。马上就拿走了。

网友A:
这牌子是不是太久远了,既然没有人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牌子是不是太久远了,既然没有人来看下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