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无3.3VSB维修

楼主(2018-08-19):
联想G331T没有待机供电,直接测PCI  A14脚对地阻值为0欧,  先拆掉网卡,阻值依然.0欧  ,最后在南桥旁边打阻值,多个地方都是短路,  拆除南桥,阻值恢复正常,  虽然有拆机的南桥,但懒得搞BGA了,直接在淘宝订了一个15块钱,装上去OK

网友:
肯定是量一下阻值先,一来就从小拆到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