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c116 LA-b971p有待机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8-19):
     前几天接了个惠普的笔记本,接电源有待机0.014v按开机键没反应。。。。。。好久没修板了,先在论坛临时补习一下,发现论坛根本就没有这机子的资料,,图纸也没有,只有几个BIOS,没办法那就先在论坛找几个BIOS试试。。。。。涛声依旧!抽根烟休息一下。。。。。。。
    抽烟回来看了下板子发现ec芯片是kb9012qf a4的,,,,,这个芯片带有程序的,再看看编程器不支持刷这种程序,,,,没办法在tb买一个吧。。。今天回来换上还是不触发。难道不是ec芯片的问题。论坛找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发现根本就没有a4的资料。。a3的资料倒是有,,不管了线下载下来看看吧!
对照着a3的引脚定义测量发现ec电压都正常,突然偶尔碰到114脚可以开机,再看图纸,114脚是on\off信号引脚。

插电测量发现这个脚位没有电压,又没有图纸,只能直接从开机按键接口那里飞根线过来试试

再按开机,ok,可以了正常开机:lol

维修总结:修了半天根本就是不说ec的问题,而是开机接口到ec开机引脚之间断线了,饶了那么大的一个圈子,。。。。哎!看来还是要多多逛逛论坛啊,时常要来补习一下。资料就不上传了,论坛都有。

网友:
楼主先没查EC开机条件,所以走进误区,后又能在没有资料的情况下找相近的芯片资料去排查,这就是维修思路,能修好是必然的。谢谢分享!

网友:
惯性思维,通常是把问题想复杂了

网友:
EC的哪个脚断线

网友:
114脚断线

网友:
EC工作条件不好好测试 ,你偷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