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怎么去掉独显呢?

楼主(2018-08-19):
我的笔记本k580s,天热机子热的不行,想着把gt650m芯片吹下来,反正我也不怎么玩大型游戏,3610m代的4000显卡够用了,结果吹下来就开不了机了,很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台式机的话去掉独立显卡不是就自动转核显了吗?

然后这之后我又把他装回去,装了好几次,碰到的问题就是莫名其妙,有时是内存只认一条,有时是认两条,但在上面的这个槽只能认一条2g的条子,插了4g条子就不能开机下面那个槽只有一次是装了开不了机,其他都能用4g的条子.再就是板子上的usb3.0的口不认了,但是在pe下又能用(这是刚刚发现的,猜想是驱动的问题)但是为什么去掉显卡芯片会影响驱动呢?

网友A:
你这太逗了吧,你不想用独显的话系统下禁用不就得了吗?再说实在不行就断开给显卡的供电,干嘛一言不合就拆显卡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太逗了吧,你不想用独显的话系统下禁用不就得了吗?再说实在不行就断开给显卡的供电,干嘛一言不合就拆 ...

禁用了还是会通电啊,供电我不知道是哪几只脚,想来想去还是拆掉最省事

网友:
不是单单去掉就显卡就能正常显示的 ……   具体还要看主板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禁用了还是会通电啊,供电我不知道是哪几只脚,想来想去还是拆掉最省事

你还不如拆掉显卡供电的上官呢,再说了,禁用了通电也没事啊,搞不懂你的思维模式

网友C:
桥吹出问题了吧  改独显不是光去掉就行了  很多板子有显卡输出设置脚的 要改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吹出问题了吧  改独显不是光去掉就行了  很多板子有显卡输出设置脚的 要改电阻

悔不当初啊现在倒是能显示,内存只能用6g而且我也怕什么时候就不工作了

网友:
晚上又吹了下显卡芯片,现在能认8g了,不过显卡还是不认,不知道芯片坏了还是仍然有没焊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