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微pe无法引导

楼主(2018-08-19):
见各位大侠力推微pe,也从官网下载了1.2/2.0的32位/64位版本,想体验一下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制作u盘无法引导老本本(965gm),按默认3分区制作正常完成,但启动选项更本就不见U盘,各版本均以试过都不行,
我的是金士顿16gU盘,一直使用该盘安装别的pe做装机工具的,
想问下各位大侠,是有特殊要求还是操作方法啊?谢谢了

网友:
感谢回复,我用装机员pe及其它pe可以正常引导,就是恶意植入的东西太多,你说的格式选项我也都已经试过,现在的情况是bios  boot选项usb那一项根本就不识别,不是没有激活就是没有dos引导程序,用分区软件看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再次感谢

网友:
官网有pe U盘卖,我在想是不是新版的共享软件会不会有限制,有历史版本测试好用的版本的同志们请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用DISKPART全盘格式化试

网友:
盘肯定是没问题的,我用装机员pe制作一次ok,感谢回复

网友:
给老机器装系统用U深度启动盘还是挺好用的,推荐。

网友:
PE应该是比较多版本的吧,这个不行可以换另一个啊

网友:
我感觉现在USM魔术师比较好用吧,楼主可以试试这个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把系统GOU进去不要展开,在把硬盘装回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