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T3I1不跑码 非通病

楼主(2018-08-19):
CPU待机有个电压3.3v 1.8v 1.5v 开机电流0.5左右,不跑码 无1.5v 拆CPU电容一样,直接带灯放大镜扫一遍,发现CMOS电池座子旁边两电阻腐蚀,跑线发现此电压由rtcvcc经4pin小IC转1.5v直通CPU上电容,不知阻值,找个1k加上,故障修复。

网友:
确实是新故障,没遇到过。。。。。。。。。。。。。。。。。。。。。。。。。。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个这个板子。有很多小毛病啊。CPU上的电容很好坏的

网友:
那就是rtc电路引起这些故障的咯……………………

网友:
观察仔细有时会少很多误区,找到可疑故障点再去分析在电路中的作用,楼主心细,谢谢给大家分享。

网友:
哈哈其实是老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