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85杀手版killer 电源一拔掉就丢bios,然后不触发

楼主(2018-08-19):
华擎玩家至尊B85 KILLER杀手主板,朋友送的一块,本来他以为坏了,不触发,就送我了。
我拿到手量了一下cpu供电,没有击穿,直接上u,居然跑码点亮了。
本来窃喜 后来主板拿下来看了看原件,再装上,发现不触发了。   短接coms跳线立马触发不跑码,关闭atx电源,在打开,又能触发。

后来又发现,主板完全没有供电状态下插入atx电源, 3.3v待机电压会突然丢 失又恢复,然后就无法触发。 必须短接coms跳线 再触发。
仔细观察跳线,发现有维修过的痕迹,并且明显有个贴片被暴力搞没了。

本人纯小白,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下思路?

网友:
这个是rtcrst吧 测下接不接地 不接地上个10-20k电阻

网友:
看了其他的帖子,发现南桥1.05 me供电模块可能有问题。
该主板有时候确实1.05 me没有电压。  我加焊了一下,貌似一直都有电压了。

但是一旦主板接入待机电压,有一个短暂的掉压,导致bios设置全清了。之后又进入正常状态,一切正常。
只要atx电源线不拔掉,主板就能一直正常。否则会清除设置,
现在手头没有可以替换的芯片, 有高人指点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该主板有2个 这样的芯片,但是拆下调换后,发现待机3.3v电压都没有了。 基本可以断定这个me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A:
有预留的方案  保险电阻v

MSI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预留的方案  保险电阻v

GR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