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50D-I5 D3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8-19):
  神舟K650D-I5 D3
  板号6-71-w65s0-d02(开始没准备写帖子,所以没拍照,后面拍了几张)

  第一步,上可调,发现会短路,拆机后观察发现PU4烧掉,拆掉后上电待机0A,无短路

这芯片还是第一次遇见,直接某宝买了3个回来,10元一个,蛋疼的是到货后换上去都是坏的,6脚电压都是0V,后来在论坛上看到一篇文章,不要芯片,直接短接了36脚,28脚,然后把电阻PR121两头短接起来,就OK了,不短接PR121的话,按开关PWR_SW#会有1.8V,无法触发
然后,上机待机0.003A,测待机电压3V/5V     ,3V电压3.25V,5V无电压,测对地值137,无短路,测待机芯片PU3(UP6182B)

16脚电压19V正常
3脚VERF  2V正常
8脚LDO3 3.3V正常
17脚LDO5 5V正常
13脚EN0  电压正常
测EN1和EN2的时候发现电压为0V
追查发现这两个电压都是受控于PQ58,一个6脚复合管,
这种东西坏的还是蛮多的,直接更换一个,测EN1 1.3v    EN2   1.9V   ,5V待机有2V ,
继续测频率反馈等脚位,未发现有问题,决定换芯片,更换后,5V待机输出5.2V,感觉偏高,不过看图纸上有标记也是5.2V 不管了,3V待机还是3.25V,顺手测了下EN1/EN2 发现电压都是1.3V,这电压第一次见,
再次上电,待机0.02A触发,电流0.08不变,测各大电感电压,发现1.05V总线供电无电压

又是一个流程测条件,都正常,用示波器发现只有瞬间电压,拆掉上下管,测驱动4脚驱动电压也是瞬间掉,抓BST电压一样
(这个有图是因为我抓波都会拍照留念,然后备注保存,做记录)
自举都掉,不用想了,芯片坏,换了芯片后BST就正常了

测1.05V正常输出,触发0.2A ,装上CPU,内存,看电流跳变应该是OK了,上机测试

搞定收工(维修过程比我写的其实曲折的多,比如1.05V后级被我断开忘记了,然后触发一直0.15A不动,PWROK有了,但是PROCPWRGD却未发出,发现桥未收到25M,这个机子有芯片专门输出晶振频率的,最后才发现1.05V断路,才想起后级被我断开,浪费了1个多小时)

网友:
大神这波操作厉害了呢……大神修机就是不一样

网友A:
修笔记本就是耗时间,我们的青春都耗在这里了,问题是还得不到好的回报,好多人不理解我们,我们卖的是技术不是卖配件的

网友:
正宗的老司机,看这种帖子真正的能涨学问。楼主好样的。

网友:
都熬到30了。  准备转行。

网友:
维修这个机子得收多少银子

网友:
会用示波器的人都是高手   现在的人只认钱  看不到技术的付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笔记本就是耗时间,我们的青春都耗在这里了,问题是还得不到好的回报,好多人不理解我们,我们卖的是技术 ...

经常遇到客户看说:这么快就弄好了,没换配件,可以便宜点吗!我就给他说我们不是卖配件的,是卖技术的!

网友:
这个波很大, 很好用

网友:
会用示波器的人都是高手   现在的人只认钱

网友:
现在会使示波器的都是老师傅大神
学习了666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有示波器神器。。。。。。。

网友:
楼主神舟K650D-I5 D3电路图哪里有下载?

网友:
大神修机波波用起来 一下就看出来了问题所在

网友:
示波器 确实是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