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A555L电池开机黑屏

楼主(2018-08-19):
接客户华硕笔记本A555L电池开机黑屏,外接电源正常,拆机测试,电池开机屏供电7.8V,屏LED灯不亮,暗屏下能看到显示图文,检测各路M管正常,各路电压正常,求各位大虾支招

网友:
换个LED显示屏  估计 OK

网友:
屏线接口有个供电的芯片   华硕专用的

网友:
谢谢楼上大师指导,已确定屏口芯片,已发货

网友:
各位大侠,还是不行吧,接口芯片换过了,电池也换过了。晕的